楼主(2007-02-02):
各位大侠:
  小弟接触PLC不久,最近遇到问题如下:
  FX2输入信号ON电流为>4.5MA,OFF电流为<1.5MA,无电压接点,是不是说明输入只能接受到电流信号,现有光电开关高电平时输出电压信号为12V,低电平为O.5V,连上PLC灯也不亮,是不是一定要转换为电流信号PLC才能接受得到,如果是,如何转换成电流信号.还有一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高电平为5.6V.同样接上PLC后无信号.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NPN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肯定不行啊,额定电压是24V,但是只要大于18V就可以的,电压低就加光偶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