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如何实现s7300通过适配器与intouch 通讯??
cpu315-2dp想 临时通过pc适配器(rs-232 to MPI)与一台pc的intouch 画面通讯。
在wonderware的I/Oserver(s7)设置topic的对话框中有“cp-name”、“VFD”、“connection”等选项,不知道如何填?在step7中组态网络时候,pc机如何组态??是选
simatic PC station还是PG/PC station 进行网络组态。我试了一下,好像二者都不行。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于300的编程电缆

网友B:
300PLC与Intouch通讯需要添加SoftNet软件的,然后在软件界面中配置VFD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