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还有我设计的是温度控制
让温度在60-80度之间保持20分钟
如果温度高于‘80,就报警停止加热

可这时20分钟怎么计算阿
高手说下吧?

网友A:
西门子的PLC不需要加End指令。
20分钟可以使用定时器,也可以使用定时中断。
当温度在范围内,触发定时器即可,你可以设立定时器为5分钟,使用一个计数器计数4次,就是20分钟。

网友B(2007-03-19):
有些软件不加END也能运行,但加比不加好:因为PLC的程序是扫描运行的,当扫描到END时立即返回第一行开始下一轮扫描这样可提高运行速度。没有END的话扫描到最后地址才返回,周期就比较长了。

网友C:
时间的问题我感觉用一个触发延时就可以实现了吧,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软件不加END也能运行,但加比不加好:因为PLC的程序是扫描运行的,当扫描到END时立即返回第一行开始下一轮扫描这样可提高运行速度。没有END的话扫描到最后地址才返回,周期就比较长了。
me too

网友E:
你可以通过一个定时器和一个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