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4-20mA电路,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2007-02-02):
请问这个电路中放大器是不是要选用rail to rail的啊,有什么型号是这种?
我想把0.4-2V的信号转成4-20mA的,如果不是rail-to rail的放大器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另外请教信总的0-5V转4-20mA电路是不是对电源电压敏感啊,谢谢各位!

网友A:
1,R1=R2=RS=100欧姆,运放用LM358,基本可以完成任务.
2,我的电路对电源不敏感!15V~36V均可!

楼主:
谢谢信总,可是我看LM358手册上写的是输入共摸电压范围是0~Vcc-1.5V
那么当I=4mA的时候,R1下边的电压只有Vcc-4mA*0.1Kohm好象够不上,不知道我这么算对不对。

网友A:
0~VCC-1.5V的概念是:0~电源电压-1.5V,谁的电源用1.5V呢?

网友B(2007-04-30):
你好,这个电路可以改进成两线制4-20ma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电路可以改进成两线制4-20ma电路吗
不容易实现.

网友B(2007-06-11):
4-20ma电路
信老师:你好!在您提供电路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一些改进,改进的电路替代了xtr115ua,工作电压从7.5v到36v,温度从-20度工作到80度,输出为两线制4-20ma,多谢你的支持。

网友C(2007-07-12):
4~20ma电路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能否将你改进的电路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D(2008-07-09):
请问各位,这个电路可以变成0~20mA输出吗?

网友E(2010-04-21):
不明白电压转换成电流的原理啊,老信能解释一下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