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2):
这是一台日本的机器.

网友A:
大多数牌子都有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B:
改变电机接法

网友C:
安川就有哦·····其它好多牌子也有···

网友D:
日立的就有,我用过,而且是既可以用于三相220V也可以用于单相220

楼主:
单相怎么接,N R T S,接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