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各位好,
      三菱E-520S的变频器在正常开机时电流最小到7.5A最大到了9A,这种现象不太正常吧,有什么方法解决吗,谢谢回复!

网友A:
负载波动大

楼主:
这是负载的原因,跟变频器没有关系吗,可不可以通过调节变频器参数来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