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我去一个化工厂调试,他是用电脑控制变频器调速,电脑上设置转速,然后电脑上输出一个电流信号(0--20MA)接到CCI,GND,我把参数设好以后,可以调速,但是线性不好(就是电脑上的转速和变频器的频率对应不起来,比如20HZ时可以对的起来,但是其他的频率就对不起来,厂里的人是把频率乘以八就是转速,其他的变频器是可以对的起来),这是为什么??各位大侠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吗

楼主:
是 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器

网友A: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菱的变频器。输入的模拟电流4-20ma,但是变频器反馈回去的模拟信号和变频器实际频率不符。(型号QE540,反馈输出的是电压值(0-10V)通过隔离型电压电流转换器转换为4-20mA,再到DCS.变频器设定的应该是4-20mA对应的10-60HZ,偏置频率10HZ,0%.信号增益为60HZ,100%.但是反馈回DCS的信号老是有偏差。是不是电压电流转换器需要调解?如果要调节,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B:
可以通过修改偏置频率、增益频率和线速度修正等参数来修正输入/输出的线形。但模拟量不比数字量可以把线性做成一根直线,只能通过修正尽量逼近。

网友A:
我也觉得可以通过偏置和增益参数去调整,但是我调了很久都没有作用,也许是自己方法不对吧,能讲讲具体方法吗。

网友A:
我设定的是偏置频率是10HZ,0%.增益频率是60HZ,100%。但是反馈不对应该如何调整呢。
我看过变频器的操作手册。上面说模拟电压(模拟电流)的校正值是0(%)对应的0V(0mA),100(%)对应5V(10V,20mA) .因为模拟电流最小为4mA,可能是偏置频率设定错了。应该是10HZ(20%),。但是我最早设定的就是20%阿,可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误差。改成0%后误差还是大。。。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顶一顶

网友A:
恩,就是反馈的模拟电流和实际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符.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那位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我也调过了啊.但是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啊,只能局部还可以啊,如果在20HZ是很好的话,离20HZ越远就是差距越大啊,一般30HZ以上差距就很大了啊

网友D:
这里的问题,有两个。需要分别确认和处理。

其一,给定值的规格化问题(不是线性问题),也就是说,计算机或者是其他的设备,发出来的模拟量信号是线性的,但是,与变频器的实际频率对不上,差一个系数。这叫规格化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外部或者内部的参数,实现规格化,使设定值=实际值。规格化问题,可以通过偏置+系数相乘的办法,有效处理。

其二,不线性问题,不线性又分为,变频器内部的设定值和实际值计算非线性问题;或者外部的模拟量设定值不线性问题(这种可能性太小了)。绝大部分是变频器内部的计算非线性误差很大。

还是弄清楚设定值与实际值对不上的原因,再选择处理办法为好。盲目讨论,无的放矢。

网友A:
我的情况是设定模拟量可以和实际频率对应上,但是实际频率和反馈回来的模拟量对应不上。
实际上就是设定值到了变频器后,由变频器发出的反馈值和设定值对应不上,但是实际值可以与设定值对应上,那就不是规格化问题了吧?
那这样应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