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各位大虾,我是一个初学者,单位的PLC  三菱FX0N最近总出问题,有一个闲置的plc,是fx0s,
请问三菱fx0n的程序能不能移植到fxos内?

网友A:
我晕...不修改怎么用啊...没听说过.

网友B:
要看具体的程序指令及长短;
FX0S只有800步;

网友C:
找找有没有“机型转换”指令(松下的PLC、触摸屏都有)转换中如有报错信号就是对该条指令不支持,按新型号的编程手册修改一下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