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

楼主(2007-02-03):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办法把英文的仿真软件翻译成中文的,或者让它与中文的STEP75.3或者5.2通信。

网友A:
中英文也能通信啊

网友B:
俺有中文的!

楼主:
不行的,仿真老是说语言不对

楼主:
如果用英文就没有这种提示

网友C:
中英文都能通讯,但是中文启动sim是有提示,不过能用。

网友A:
我用的中文的STEP7,sim是e文的,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