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我单位160KW电机现在用变频器运行,可配电间的电容柜里的电容老坏,不知道和变频有关系没?两者有什么冲突吗?

网友A:
建议你测一下电网谐波,如果大的话把电容换成450V等级的。另外你的变频器装进线电抗了吗?如果没有,建议你装一个。

网友B:
变频器产生的低次谐波烧的电容,谐波使电容谐振升压。

网友C:
严格来说····变频器进出两端都要加电抗的

网友B:
高次谐波分量大了,加一般电抗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