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一铁心缠1.12的漆包线1100匝,通直流电4A-5A使其产生一定强度的磁场, 电阻是8欧左右,下面的问题就是发热厉害,不能长时间工作,风冷比较困难(密封了),我感觉这样的线圈参数不大合理,是否可以减小线径增加匝数来减少发热量呢,有经验的同行能否提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A:
通电后,铁心吸合间隙过大造成磁阻增加,也是铁心发热的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铁心吸合间隙?
理解有误,没有吸合动作,就是线圈通电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样选的?
1,励磁电压取的是多少?
2,整流电路的形式?
3,要求的励磁功率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电磁铁应用计算是直流电路的欧姆定律!
按你现在的数据,励磁电压=8*(4~5)=32~40V.不知道你提供的励磁电压是多少?
若采用交流220V桥式整流供电时,励磁电压应该为180V左右.
在要求励磁电流为5A时,
线圈电阻应该为36欧姆.

楼主:
回信师父:电源采用调压器接桥式整流并了一个3300微法的大电容,因为需要改变磁场强度,所有用了调压器,励磁功率也就不确定了。工作时三个电磁铁串在一起的,24欧左右,当电流在4~5个时,电压在100左右,我没太注意。

网友B:
三个电磁铁加续流二极管没有?

楼主:
没加,我想不必加吧,并不是频繁通断电,加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还是和发热有关呢

网友B:
在整流输出并联续流二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