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3):
有一台ACS510-01的ABB的变频器
需要用PID调节
设定值用PLC的模拟输出给AI1口
实际测量值用传感器输给AI2口

4010设置为1
4014、4016、4017这几个怎么设置?
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高手、求助!

网友A(2007-03-15):
114 ACS510 用户手册
启动
4014 FBK SEL ( 反馈值选择)
定义PID 调节器的反馈信号( 实际信号)。
. 反馈信号可以是两个实际信号ACT1 和ACT2 的组合。
. 实际值1(ACT1) 的信号源由参数4016 定义。
. 实际值2 (ACT2) 的信号源由参数4017 定义。
1 = ACT1 – 选择实际值1ACT1 为反馈信号。
2 = ACT1-ACT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差为反馈信号。
3 = ACT1+ACT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和为反馈信号。
4 = ACT1*ACT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积为反馈信号。
5 = ACT1/ACT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商为反馈信号。
6 = MIN (A1, A2) – 选择ACT1 与ACT2 中较小者为反馈信号。
7 = MAX (A1, A2) – 选择ACT1 与ACT2 中较大者为反馈信号。
8 = SQRT (A1-A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差的平方根为反馈信号。
9 = SQA1 + SQA2 – 选择ACT1 与ACT2 的平方根的和为反馈信号。
10 = SQRT (ACT1) – 选择ACT1 的平方根为反馈信号。
4015 FBK MULTIPLIER ( 反馈乘法因子)
定义一个额外的乘法因子,这个乘法因子用于通过参数4014 选择的PID 反馈信号上。
. 主要用于一些通过压差计算流量的应用场合。
0 = NOT USED (未使用)。
-32768…32767 = 乘法因子作用于通过参数4014 FBK SEL (反馈值选择)选择的PID 反馈信号上。
示例:
4016 ACT1 INPUT (ACT1 输入)
定义实际值 1 (ACT1) 的信号源。
1 = AI 1 – 取AI1 为ACT1。
2 = AI 2 – 取AI2 为ACT1。
3 = Current( 电流) – 使用电流值作为 ACT1,这样:
. 最小ACT1 = 0 电流
. 最大ACT1 = 2 x 额定电流
4 = Torque( 转矩) – 使用转矩值作为 ACT1,这样:
. 最小ACT1 = -2 x 额定转矩
. 最大ACT1 = 2 x 额定转矩
5 = Power( 功率) – 使用功率值作为 ACT1,这样:
. 最小ACT1 = -2 x 额定功率
. 最大ACT1 = 2 x 额定功率
4017 ACT2 INPUT (ACT2 输入)
定义实际值 2 (ACT2) 的信号源。
1 = AI 1 – 取AI1 为ACT2。
2 = AI 2 – 取AI2 为ACT2。
3 = Current( 电流) – 使用电流值作为 ACT2,这样:
. 最小ACT2 = 0 电流
. 最大ACT2 = 2 x 额定电流
4 = Torque( 转矩) – 使用转矩值作为 ACT2,这样:
. 最小ACT2 = -2 x 额定转矩
. 最大ACT2 = 2 x 额定转矩
5 = Power( 功率) – 使用功率值作为 ACT2,这样:
. 最小ACT2 = -2 x 额定功率
. 最大ACT2 = 2 x 额定功率
代码描述
FBK Multiplier A1 = × – 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