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现场有种名称:刮油刮渣机的设备(外观与桥式起重机类似),有大车走行,车上有提升装置,只是提升有刮油刮渣耙子,分别在水池上,提升上升到位后走行实现刮油,提升下降到位后反方向走行实现刮渣,在实现自动控制时比较麻烦。

1.刮渣时水池底部渣子较多,若固定刮渣位有时无法刮动,甚至烧毁电机,能否考虑用张力控制,增加变频器采集力距值,或力距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等,然后输出信号控制提升机,提高刮渣位,再进行刮渣运行。

2.刮油时水池液位有波动,固定刮油位后经常无法刮到油。由于是走行设备有拖零线,水池水质较差,池底基本是污泥,投入式液位计容易堵,超声波太贵而且水面有刮油刮渣机来回运行,可能浮球液位开关更好。

3.现在刮油刮渣机控制上使用S7-200的PLC,如何在外部设置随时定时定次的调节,用什么型号的拨码器于PLC接线。

以上问题及一些建议,请您考虑,不吝赐教!!!

再次感谢各位大虾!!!表情方便回复dushiqing4769424@163.com

网友A:
1,可行
2,可行
3,用文本显示器。

网友B:
楼上朋友的回答简单精确。

网友A:
现场有种名称:刮油刮渣机的设备(外观与桥式起重机类似),有大车走行,车上有提升装置,只是提升有刮油刮渣耙子,分别在水池上,提升上升到位后走行实现刮油,提升下降到位后反方向走行实现刮渣,在实现自动控制时比较麻烦。

1.刮渣时水池底部渣子较多,若固定刮渣位有时无法刮动,甚至烧毁电机,能否考虑用张力控制,增加变频器采集力距值,或力距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等,然后输出信号控制提升机,提高刮渣位,再进行刮渣运行。
请您详细说明!!!(首先固定一个刮沙位置直接刮沙,要是砂子太多则通过变频器采集电流会过大,根据这个信号提升刮沙机构。提升的幅度可以根据旋转编码器旋转的角度来测量,提升量可以任意设定。)

2.刮油时水池液位有波动,固定刮油位后经常无法刮到油。由于是走行设备有拖零线,水池水质较差,池底基本是污泥,投入式液位计容易堵,超声波太贵而且水面有刮油刮渣机来回运行,可能浮球液位开关更好。
请您详细说明!!!(液位浮球可以选用污水用的浮球具体规格根据水池水位选择,固定几个监测点。在两个监测点之间实现刮油。这样就不是刮一个水平面的油污了而是在一定的液位范围内刮油。)

3.现在刮油刮渣机控制上使用S7-200的PLC,如何在外部设置随时定时定次的调节,用什么型号的拨码器于PLC接线。

以上是我的说明,补充两点:1,抱歉最近比较忙回复迟了。2,由于没有见过具体的设备及其工作环境,只能说这么多了可以确定的说是很不全面的。抱歉。各位大虾可以批判,补充。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请对你回答的内容再详细点:
1.首先固定一个刮沙位置直接刮沙(这个可以用行程开关位置确定,可能是池底的位置),要是砂子太多则通过变频器采集电流会过大,根据这个信号提升刮沙机构(这个功能在变频器里怎么设置,如:siemens、施耐德、AB 等,麻烦介绍详细点)。提升的幅度可以根据旋转编码器旋转的角度来测量,提升量可以任意设定(这个旋转编码器的具体型号,我没有用过,安装方便吗?怎么和PLC或变频器通讯呢?)。若有简单的图纸最好,请发给我dushiqing4769424@163.com

2.液位浮球可以选用污水用的浮球具体规格根据水池水位选择(这种浮球开关你有型号吗?),固定几个监测点。在两个监测点之间实现刮油。这样就不是刮一个水平面的油污了而是在一定的液位范围内刮油(刮油的液面是在同一水池里,我是想在刮渣到位后准备开始刮油,首先根据此时的液位,调整好刮油位置,再进行刮油,中途液面的变化我暂时不考虑,因为液面的变化并不是很快,起动前的调整应该可以满足工艺的需要)。

3.现在刮油刮渣机控制上使用S7-200的PLC,如何在外部设置随时定时定次的调节,用什么型号的拨码器于PLC接线。除了用TD200,还有哪些拨码器,最好越直观越好,操作工人的操作需要直接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