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使用的高频放大器增益为55dB

当没有输入,或者输入短路的时候,在输出端总会得到一个幅值大约5-50mv脉冲(对我们的实验来说是致命的)
脉冲宽度大约3-4ns
脉冲很对称,
两边各有2个次峰,也非常对称。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

PS:换成增益为25dB的放大器就没这种现象,如果把两个25dB的放大器串联就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以上运放均为非国产

网友A:
1  可能是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高频时应为50欧。2  放大器频带太宽。3  分布参数过大。解决办法:   调整输入输出网络参数    加强去偶和级间屏蔽   降低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