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模拟量输出端子---14,15-------,16,今天又坏了,型号1P6RA7025-6DS22-0,谁能告诉我,端子内部信号是怎么传输的

网友A:
强,一块板子得10000元吧,看连接就看框图,硬件上不用考虑,有问题也是外围电路设计。

楼主:
我自己测量了一下电网,谐波有时比较大,其中包括5次,11次,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有时电网正常时也会出现问题,我用无纸记录仪记录过的。当记录正常时,机器也会出故障

网友B(2007-03-23):
与我联系TEL:13205251050我将帮你解决

网友C:
可能是外部问题,可以查外部接线或14,15,16是否有短路的。详细情况能否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