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中文软件

楼主(2007-02-04):
各位师父:在哪能找到S7_300的中文软件

网友A:
亿万电器论坛能搞到,其FTP上就有,300多M,但是使用过程中请注意:
1 该软件仅仅能运行在XP SP2 专业版下,如果你的操作系统不符合要求,请更换你的操作系统。
2 该软件除了Step7是中文版以外,其余附加软件都是英文版,请不要询问什么地方有其他附件的中文版,因为其他附件西门子还没有出过中文版。
3 该软件的兼容性,稳定性有待考证。
4 该软件的硬件升级库有待考证,因为目前西门子在其网站上并没有发布对于中文版的升级,中文版的升级仍然使用光盘形式发放。
5 中文版使用的软件授权与英文版相同,原英文版用户不必更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