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用PC配置要求

楼主(2007-02-04):
请问:使用通用笔记本电脑来做PLC项目(SIEMENS的PLC),对笔记本有那些要求?软件上?外设上?
                                              一初来乍到者

网友A:
对于西门子的PLC来说,你的笔记本配置不能很低,否则无法运行Wincc,对于软件,你需要拥有XP专业版,外设上没有要求,因为西门子200系列的PPI电缆以及300/400系列的PLC的适配器都已经有USB接口的了,如果你有钱,还是建议你使用西门子的5512通讯卡。

网友B:
我用赛扬600内存128就可以流畅的运行西门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