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启动电容

楼主(2007-02-04):
请教高手: 1KW 220V单相电机  二个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  可控硅与电机相距150M
请问: 启动电容是安装在电机端或是可控硅端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原则上没有区别,但电容最好在电机端.

楼主:
但是电容在电机端的话  电机发热严重 不知什么原因? 是否分布电容影响 改变了电容容量

网友B:
是不是电容容量偏大了?

楼主:
电容55uF/400V

网友C:
最好是像老信师傅说的把它接在电机原电容所在的位置,  如是这样子你可以试着把电容换大,不行就换小,也当做做试验呀!!!!!

  观察大的电容和小的电容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结果请给大家说说。交流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电容在电机端的话  电机发热严重 不知什么原因? 是否分布电容影响 改变了电容容量
电容不在电机端的话  电机就不发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55uF/400V
按标称容量应该够了!
但不排除电容性能参数改变引起的启动困难而发热.换一只电容试试.

网友D:
假如不知道电容是多大 ,要给他配个电容,那怎么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