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编程问题

楼主(2007-02-04):
各位大虾:
     小弟对西门子刚接触,一窍不通,请问一下s5程序段是什么用途,能不能转成梯形图或三菱的编程语言,有西门子s5的编程手册吗

Segment 1 of 3                                                   Lib =
    :C    DB  63
    :L    FW   0
    :T    DW   2
    :L    FW   2
    :T    DW   3
    :L    KH 0000
    :T    DW  10
    :T    DW  11
    :AN   F  127.1
    :JC   =M001
    :L    FW   0
    :T    DW  10
    :L    FW   2
    :T    DW  11
M001 :***

楼主:
是我问的太菜了?

网友A:
各位大虾:
小弟对西门子刚接触,一窍不通,请问一下s5程序段是什么用途,能不能转成梯形图或三菱的编程语言,有西门子s5的编程手册吗

Segment1of3Lib=
:CDB63//打开DB63
:LFW0//将FW0的值送入DB63.DBW2
:TDW2
:LFW2//将FW2的值送入DB63.DBW3
:TDW3
:LKH0000//将DB63.DW10/DW11的值初始化为0
:TDW10
:TDW11
:ANF127.1//当F127.1不为一时,跳转至段结束,中间的指令不执行;否则,当F127.1为1时,将FW0的值送入DW10,将FW2的值送入DW11
:JC=M001
:LFW0
:TDW10
:LFW2
:TDW11
M001:***

F是内部寄存器,相当于300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