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一台西门子PLC型号不详 只知道是十多年的机器 组合式的 尺寸:大约是15*12*20CM   CPU模块和电源模块是一体的 写着SIMATIC T1435  有存储卡  黑色的 两个16入开关量模块    一个16出   一个四入二出的模拟量 是进口设备自带的 (瓶盖印刷机)  现在出现的故障是温度底于30度就不工作 RUN灯闪烁 同时其他模块上的指示灯也跟着闪烁 用万用表测量+24V   在8~13V变化(正常工做时也只有17.5V)  怀疑是电源部分老化  由于有密码 无法下载程序

想请教各位高手:

维修电源部分对程序有没有影响?

怎样才能在维修电源电路时不丢失程序?

用外接24V直接加到 +24V   0V  可以吗?

 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我的邮箱 ZHANGZHIQIANG_PP@163.COM

网友A:
维修电源部分对程序没有影响,
用外接24V直接加到 +24V   0V 一般不可以,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试一下,不会坏东西.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