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已知在某线圈上施加直流电压100V时,消耗的功率是500W,若施加交流电压150V,消耗功率为720W,则该线圈的电阻和电抗是多少?

楼主:
高手们是不是认为这题太简单了啊?那为什么看的人多做的人少啊?

网友A:
P=UXU/R R=20欧姆    电抗是多少我也不会算了

网友B:
电抗=感抗--容抗
      =XL-XC

网友C:
肯定是空心线圈!
交流电抗太小.

楼主:
但它的答案是电抗等于15!我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个答案!所以..........!

网友D:
电阻:20欧
电抗:24欧

网友E:
施加直流电压100V时,消耗的功率是500W,则根据P=U*U/R得出线圈直流电阻R=20Ω
施加交流电压150V,消耗功率为720W,则根据P=U*U/Z得出线圈交流阻抗Z=31Ω
线圈在交流条件下可视为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串联,根据阻抗相量计算法则,Z=R+jXL,可以得出XL≈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