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照明系统的异常

楼主(2007-02-04):
今天早上上班,办公室的插座板冒烟了,是带接地保护的那种。拔掉插头,测量电源,其中一相对地电压460V左右,一相0V左右。本系统是三相三线不接地系统,求助

网友A:
请朋友你你把故障说得明白点好吗?  你说办公室的座子冒烟了,是用的多少伏呢?是380还是220呢?我想办公的地方不可能是380吧!你把总电源以下的用电器断掉在测下总电源是否有380呢?    像你所说的现象可能是有一相电压对地了,所以你对地测才会有这么高的电压,你好好的找找三相电有没有接地处。

楼主:
我办公室是220v的,很奇怪啊,正常应该是对地110v左右阿

楼主:
今天去检查,故障依旧,办公室220伏电源有一相还是同样的对地460伏,一相时零,有接地保护的插座板都烧掉了,相间还是220伏电压,检查绝缘,没有问题,怀疑变压器400v/220v有问题,望回

网友A:
朋友你好!我上回给我说了你查没有查主电源以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做电工这行不要说是怀疑要很明确的断定故障的所在之处。    你先查变压器出来的电源端,也就是进配电室的上口处测下电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在测线与相的。如果正常你就用断开方法来检查各处的故障所在。也就是一处处的给负载。明白吗?朋友。

网友B:
单相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