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干扰现象!

楼主(2007-02-04):
我厂高炉炉内摄像头信号出现干扰问题,当卷扬小车到达极限位置停止的一瞬间,干扰极强,一般情况下不明显.一开始怀疑是视频线跟其他线在一个线槽内可能有干扰,就另外单独下的线,但是依旧出现此问题.  后来偶然把管内的Pt 100的先拆除,竟然好了许多.   但是我想, Pt100通的是直流电啊,怎么会形成干扰! 难道是温度信号线在线槽内被其他的线干扰了?有为什么只在小车停止的一瞬间干扰加大?

网友A:
卷扬机到极限时受限位阻挡致使电机电流增大而导致电源电压下降
使摄象机工作不稳定,造成受干扰的假象

楼主:
怎么可能,摄像头是仪表电源啊

网友B:
可能接触器释放产生干扰吧,在接触器线圈并联一个阻容试试?

楼主:
绝不会的,卷扬机是变频器控制的,而且有专门的仪表柜仪表电源

网友B:
同轴电缆会不会有质量问题?电缆的接头处理好不好?用梅特勒的电缆肯定好。100快一米哈哈

网友A:
变频器对电源容易产生谐波干扰视频信号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C:
要解释的是除变频外你的炉也是干扰源

网友C:
你可以留下电话,我会和你联系。我的最近不再北京。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

楼主:
各位师傅请把帖子看仔细了,一:炉内主控有4个监控器,假如是谐波干扰,那么应该4个一起受到干扰,但是只有炉内摄像有干扰:二:把摄像温度的Pt100线拆除,干扰就小了许多:

网友E:
把摄像机绝缘。。。加个绝缘垫。。。ok

楼主:
摄像头本身就是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