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4):
我觉得采用四线制就可以解决问题,不只可行否?

网友A:
就地的温度表精度是多少?你测一下热电阻的现场端的阻值,查表再看

网友B:
用四线制测量是比较准确.偏差4度应该是引线电阻的影响,就地测一下PT100的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