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

楼主(2007-02-04):
  我是普通的电工,对脉冲的概念不是很了解,看图也不了解,请教高手

网友A:
脉冲,也可以理解为有规律的时通时断的直流电。当你把一个开关ON半秒、OFF半秒这样不断接通、断开,就是发出了周期为一秒、频率为1Hz的一组脉冲。当然,在实际情况下脉冲一般周期比较短、频率比较高。

网友B:
以一定的频率时断时通就是脉冲

楼主:
大体知道了

网友C(2008-02-14):
请问,PLC怎么编写脉冲。谢谢!

网友D:
参考PLC编程手册;

网友E:
持续时间非常短的电压或电流

网友F:
5楼的朋友你好,PLC发脉冲是PLC里头已经设置好了,你只要懂得使用那种PLC的脉冲指令加以应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