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特征:三台机子有一台指示灯全绿..有两台是红灯.上面说3#主控站上下机位不一致
在一台运行完好也就是全绿灯的机子上说2#网线故障.
我分析是2#主控卡有问题..但我不能确定..
还有就是组态会不会有问题..但两台有红灯的机子操作都很正常..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我也是不太懂..我只是操作设备的.所以我对这些就不懂..
请懂行的进来分析...在这里我多多感谢.!!!!

网友A:
你最好发一些屏幕截图上来,说明会比较清楚。上下位机不一致,说明你上下位机组态不一致。网线故障有可能是网卡的故障····

网友B:
上下位机组态不一致,可以把最新的组态下载一次,每个上位机都传送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