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我厂使用浙大中控的DCS,最近发现SP233数据转发卡总是显示故障、红灯,甩掉远程站后,就正常了,SP233和通讯电缆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浙大中控的技术也说不清,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3-30):
可能是操作站

网友B:
检查SBUS-1的屏蔽效果,如中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