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我的程序使用M22作为同频/异频控制切换,OFF=同频,ON=异频,开机时默认同频控制。有一套频率等控制参数在同频和异频方式下不同,当M22的A型接点由OFF变为ON时,我把参数保存到同频参数备份区,把异频参数备份区的参数调入使用;当M22的B型接点由OFF变为ON时,我把参数保存到异频参数备份区,把同频参数备份区的参数调入使用。但是每次程序启动时,都被认为发生了一次当M22的B型接点由OFF变为ON。请问如何避免?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我可以给你问问啊

网友B:
像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通过程序技巧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在M22的A型接点后串一个内部继电器的A型接点(如M80),同时在M22的B型接点后也串一个内部继电器A型接点(即M80的常开),然后在实现楼主所设置的同频异频的前面增加一个程序块,即用一个M22的V型接点(M22上微分接点)和一个M22的D型接点(M22下微分接点)并联后输出一个SET M80 的命令;

这样可以避免楼主所碰到的问题! 我弄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如果楼主没看明白,可以发E-MAIL给我,给你发过去看看!    我的邮箱是:dyke.chen@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我已经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了。

网友C(2013-02-25):
你后来如何处理了?

网友D:
同样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