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各个同仁,现小弟使用的西门子430变频器经常出现久电压报警,虽然经过故障复位,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系统参数重新更新过,还是平繁出现久电压报警,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根除,望各位同仁给小弟指条明路.

网友A:
检查供电电压,PO210的设置.

楼主(2007-03-12):
这个没有用,我试过了,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变频器带的什么负载?风机 泵类?设P1240=2
我碰到的MM430工作时出现的F003欠电压故障是由供电闪断引起的,郁闷......

楼主:
这个也试过了,电网也实时检查过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