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我对电器不是很了解,只能算是业余爱好!求老信师傅给讲一讲这幅图里面元件的作用!还有就是振荡电路是怎么形成的?图是在网上找到的!

楼主:
老信师傅怎么没有回信?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振荡电路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相位条件和振幅条件!
该电路是利用变压器的绕组来满足以上的条件的:
1,相位条件是利用集电极线圈与基极反馈线圈的不同极性来满足的.
2,振幅条件是利用基极反馈线圈的圈数多少来满足的.
R1是简易过流保护电阻,当负载过重是,Q1电流升高,R1的功耗超过烧毁而断开电源.是一次性的,不可恢复.
R4是Q1的基极偏置电阻,给Q1提供启动工作电流的.
R5和C3提供基极反馈的交流耦合通路,R5同时起限流作用.改变R5,C3可以改变振荡频率.
R3,C2和D1组成吸收保护电路,当Q1截止时,将集电极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吸收保护Q1不被击穿.
其它的就不需要再讲了.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了!您所说的“相位条件是利用集电极线圈与基极反馈线圈的不同极性来满足的.“
这里的不同极性和两个线圈的缠绕方向有关吗?还有“R4是Q1的基极偏置电阻,给Q1提供启动工作电流的.“当Q1开始工作以后这个启动电流还参与嘛?
另外经过Q1以后流过集电极线圈上的电好像不是真正的交流电吧!至少它的电流方向没有改变只是大小改变了,就像是矩形波?
我对这些实在是了解得不多,希望老信师傅不要笑话我,麻烦老信师傅有空给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了!您所说的“相位条件是利用集电极线圈与基极反馈线圈的不同极性来满足的.“
这里的不同极性和两个线圈的缠绕方向有关吗?还有“R4是Q1的基极偏置电阻,给Q1提供启动工作电流的.“当Q1开始工作以后这个启动电流还参与嘛?
另外经过Q1以后流过集电极线圈上的电好像不是真正的交流电吧!至少它的电流方向没有改变只是大小改变了,就像是矩形波?
我对这些实在是了解得不多,希望老信师傅不要笑话我,麻烦老信师傅有空给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1,就是两个线圈的初始点的相位必须相差180度.
2,R4一直参加工作.
3,Q1导通时电流之上而下,电源正----集电极线圈电流(上+下-)----Q1----R1----电源负.
Q1截止时,磁心中的磁能通过集电极线圈转换成电能,集电极线圈电流(下+上-)----D1----R3,C2----集电极线圈放电.

网友B:
老信师傅行。我也不明白电路图的莱人。  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指点,如此说来,集电极线圈上始终都会有电流,电流的方向都是从上到下的,这样的话,负载边的线圈也可以感应出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指点,如此说来,集电极线圈上始终都会有电流,电流的方向都是从上到下的,这样的话,负载边的线圈也可以感应出电压吗?
Q1导通时电流之上而下,电源正----集电极线圈电流(上+下-)----Q1----R1----电源负.
Q1截止时,磁心中的磁能通过集电极线圈转换成电能,集电极线圈电流(下+上-)----D1----R3,C2----集电极线圈放电.

楼主:
即使集电极线圈放电是 集电极线圈电流(下+上-)  可是电流的方向没有改变呀,依然是保持原来的方向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集电极线圈放电是 集电极线圈电流(下+上-)  可是电流的方向没有改变呀,依然是保持原来的方向不是吗?
磁能转换成电能的同时,次级回路线圈产生电流,经过整流后,给电容器充电,若干周期后,电容充满的同时提供给负载.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了!

楼主:
老信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变压器是否可以使用磁环上缠绕线圈的那种?只按照砸数比缠绕就行吧?我的意思是不想缠绕太多的线。

网友A:
不行!
应该用E型磁芯.型号EE18.为避免磁饱和,必须留出气隙.即磁芯间垫一层青壳纸.

楼主:
多谢老信师傅!

楼主:
还有一个事情,麻烦老信师傅给讲讲电容降压电路的特点和优势好不好!这种电路的效率是不是很高?可不可以用作小型功率的电源?

楼主:
老信师傅很忙吧!先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顶一下!等老信师傅回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信师傅很忙吧!先自己顶一下!
很忙!
先在论坛找一下,找不到再说.
不能仅给你一个人开小灶,留给大家一点空间好吗?
等春节后,我会给你一个完满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事情,麻烦老信师傅给讲讲电容降压电路的特点和优势好不好!这种电路的效率是不是很高?可不可以用作小型功率的电源?
电容降压的电路简单,消耗无功功率.可以作小功率电源.
不隔离,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信师傅很忙吧!先自己顶一下!
很忙!
先在论坛找一下,找不到再说.
不能仅给你一个人开小灶,留给大家一点空间好吗?
等春节后,我会给你一个完满的答复.
好的!不过还是很感谢老信师傅了!您先忙!

网友C:
谢谢信老师,可以推荐一本电子入门的书看看吗?
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