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MM430变频器显示“————”故障是CPU板坏吗?如果是CPU板那么能修吗?
我已检查过基本可以确定是CPU板坏,现关键该板能不能修,请赐教!

网友A:
要看板子上的什么东东坏了撒, 检查一下块熔和模块。最有可能损坏的地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