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我们公司做的是仿真控制,我现在把运动目标位置做成了一个正弦曲线,想把当前的位置值跟着那个设定的正弦波走,各位大侠有好的方案吗?我用的是油压比例阀。反馈用的是直线电位器0~6000的。

网友A:
是位置与时间的曲线按正弦波走吧?
OMRON有一个运动控制器,FQM1,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用它的E CAM功能,时间为一个轴,另一个轴进行定位。
在内存区设定正弦曲线即可。

楼主(2007-03-12):
FQM1的没用过,也不知道其特性及价位怎样?其内存区又多大,能同时容纳下4个位置跟踪的曲线吗?时间轴的刻度是多少?能细化到帧的单位吗?我希望它能以帧为单位,运行时间10分钟,估计它的内存区间不够大吧?有了解的请帮忙恢复!谢谢您!

网友A:
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1S有24帧?10分钟应该是10×60×24=14400个点,目前FQM1只能做到7000个点,满足不了。估计你得使用工控机带运动控制卡来做了。

楼主:
目前是用研祥的726卡和813卡做的,但我想用PLC来做就会节约很多成本,且在安全方面更加可靠.因为整个系统还有其他需要连锁的开关量.谢谢您提醒!我的邮箱:yaxap5006@sohu.com 交个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