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请问:630KVA的变压器最大可以承载多少KW的电力设备 ,
怎么计算?

网友A:
好象是*以1。414       也就根号2开出来的你算算。    我也记不太清了。               你试试,在说变压器数据牌上也有标名的。

网友B:
安全一点的也就80%就可以了,但是可以超过的

网友A:
各位同行你们好呀!我有个事例也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河北省一个私有企业上班。也就是400多KVA的变压器。也就是在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就把变压器给烧了,是我亲自看到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说给大家听听,变压器在超负荷时外壳很热。  同时电压也会有所影响的,起浮很大,也会对公司里面的用电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超负荷是很危险的。

网友C:
变压器能带多少KW的负荷,取决于功率因数的好坏,若功率因数仅有0.5,理论上就只能带315KW的负荷。变压器的出力取决于其负荷电流,只要负荷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长期运行,当然要考虑环境温度和通风的好坏。80%只是个参考数据。

网友D:
变压器容量(伏.安)=二次线电压(伏)*二次线电流(安)*根号三
所以电压以400V算电流应是910安左右
通常变压器使用容量为额定容量60~70%时效率最高.

QQ:598624865

网友E(2007-11-21):
630KVA变压器过电流是630*1。4434=909A带三相负载为909/2大约450千瓦。单相909/4。5大约200千瓦。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E:
如果是油浸式的最高可过载%150。干式的最高可过载%110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630KVA的变压器最大可以承载多少KW的电力设备 ,
怎么计算?
[/quot
实际运行时在夏季时,可达到1100A变压器油温在70-80度之间。冬季可达到1200A油温小于70度。功率因率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