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各位师傅:
有这样一个老式电表:25A三相四线.
用户反映如下:使用环境是一台电热蒸汽烤箱,标记为24KW,但有两组.平均每天只开一组工作两个小时.一个月下来电表读数为2100度.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按用户说的:每组12KW,一小时是12度.两小时只有24度呀?怎么一天电表走了70多度呢?
我在实际测量中发现:电压400V左右时每相电流大约30A.但每相电压不平衡,电流也不太平衡.而且内部发热管也不知是三角形联接还是星形的.
如果电压与电流都取平均值:380V与30A.那么这台机子每一组功率是不是就是11400W.接近12KW.每小时用电量是不是就是12度?还要不要算成三相每相一小时用电12度.那总用电量是不是就要乘以3.一天就是72度左右.电度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请教有什么好方法准确的测量一下这个电表到底对不对?
现成的工具有:数字钳形表加数字电压表.

网友A:
220v*30a*3

楼主:
楼上为什么说220V*30A*3呢?这台机子没有接零线.只接了三根相线.你知道就一定是220V?
我不是说明了不知道里面到底是如何接线吗?有可能是三角形,也有可能是星形.

网友B:
你这个用电器里面有可能是用的三角形接线的,因为你的用电器在24  KW ,按正常电流接近50A左右,而启动这台用电器的话,也就是实际电流*以7倍了,你想想看就从它的启动电流就会浪费不少的电了,而星形接法相对就会节约不少电量。  朋友你说是吗?
  说得不对还请指教,谢谢。我也是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用公式P=U*I所得到的是不是每一相的功率?
有些资料上说:功率P=U*I*1.732是什么原因?这时U指的是380吗?
这个公式算出的也是每一相的功率吗?总功率还要不要乘以3?

楼主:
四楼你讲的是电机吧?启动电流要正常的7倍?
我这台机子是加热用的,内部主要为发热元件啊?
应该是电阻一类的东西,跟电机无关的.

楼主:
现在我想计算一下这台机子的实际功率.
每一相的电流能够测得.
但是公式中说的U与I到底是用线电压与线电流
还是要用相电压与相电流呢?
虽然用电器只接了三根相线,没有接零线.
但如果内部为星形联接.
那么每一组加热管上加载的电压应该不会是380V吧.用线电压来计算功率还对不对呀?
我用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到底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