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不下去?

楼主(2007-02-05):
我要改按钮上的字的内容..结果... 哎

OMRON,NT631C的触摸屏 ..把程序读出来 ,不改动任何东西,马上把原程序下载下去,,都下不,,报上面那下面的错.....
看那位有同样的经历.我的数据线是 , 是网上搜索的..为什么能够读出来.而不能下载下去
      公     母              触摸屏用的端口A, 是不是线有问题....?
          2   2
        3   3
        4   8
        5   7
        9   5

楼主:
System program version installed in the PT and the application version selected in the support tool does not match.please check the system program version in the PT and the selected PT model at the Support tool. Communication aborted.

图片不清楚..我打出来..

网友A:
软件不匹配啊,可能是原装进口的设备吧,最好用英文版的NTST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