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5):
恒转矩负载,电动机数据为:30kW,1470 r∕min ,56.8A。采用变频调速后,常用频率为20~30Hz。存在问题:(1)起动困难,(2)低频运行过程中,有时电流偏大。如何解决?

请大家谈谈有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A:
在20--30Hz还启动困难?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已经启动起来了啊~!
能把情况说清楚点嘛,或者你先试试频率跳变这个功能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
(我也没试过!)

楼主:
可采取的其他方法
(1)预置转差补偿功能和起动频率。
(2)适当增大U∕f比。
(3)适当降低基本频率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或许是变频器选型不合适.

网友C:
启动时间加长,转矩再增大点.或者减轻负载

网友D:
换成1000转的电机,一切就ok

网友E:
遇见过一次···换电机就好了····

网友F:
七楼的,你的意思是电机有过载的可能性是吗?为什么换电机?那还不如换电机轴承或减小负载.

网友G:
同意6楼

网友H: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启动时轻度过载(还不至于跳闸),可以加大电机的减速比。如减小电机端皮带盘的尺寸、加大负载端皮带盘的尺寸,尽量使变频器工作在50Hz左右。或者可试着减少皮带根数或放松一点皮带,都会有利于启动。但如果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对变频器不利。建议加大变频器功率。

网友E:
我当时的现象是电机速度不稳定,电流很大,发热严重。刚开始我也怀疑是过载,但是发现电机轴并没有堵转现象。
所以我认为可能是电机磁场不平衡,电机电枢绕组变形、锈蚀,电机绝缘不好。
于是我换了台电机,就正常了。

建议:
如果电机不带负载时依然有以上情况,而电机轴又没有明显堵转现象,估计要换电机了。
如果电机不带负载时正常,而负载中又没有因机械摩擦等引起的额外负载,那就要重新核算系统的带载能力了。
另外,不知道你的系统是闭环还是开环,如果带编码器的话,通常遇见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做自学习!

一点个人意见,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I:
电机换成6极的就好了/还有你的启动时间建议不要太短了/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J:
设定最低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