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一般控制电路的熔断器如何选择?

网友A:
这么没有高手来呀,我也需要答案,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B:
通常控制回路的熔断器选5A.

网友A:
信老师,这是你的经验值吧,有没有理论的计算值,就是怎样得出的5A

网友C:
谢谢!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