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变频器周边使用的仪器仪表种类繁多,下面介绍的是在恒压供水中应用比较多的电阻远传压力表,如图。

精确度等级:16级
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0~20Ω
发送器满度电阻值:340~400Ω
发送器接线端外加电压不大于6V

电阻远传压力表的原理
电阻远传压力表由一个弹簧管压力表和一个滑线电阻式发送器等所组成.电阻远传压力表机械部分的作用与一般弹簧管压力表相同。由于电阻发送器系统设置在齿轮传动机构上,因此,当齿轮传动机构中的扇形齿轮轴产生偏转时,电阻发送器的转臂(电刷)也相应地得以偏转,由于电刷在电阻器上滑行,使得被测压力值的变化变换为电阻值的变化,而传至二次仪表上,指示出一相应的读数值。同时,一次仪表也指示出相应的压力值。
电阻远传压力表适用于测量对钢及铜合金不起腐蚀作用的液体、蒸汽和气体等介质的压力。因为在电阻远传压力表内部设置一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故可把被测值以电量传至远离测量的二次仪表上,以实现集中检测和远距离控制。此外,本电阻远传压力表并能就地指示压力,以便于现场工作检查。
电阻远传压力表使用环境条件:
-40~6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且振动和被测(控)介质的急剧脉动应对仪表正常工作无明显影响。

下面以CHF100系列变频器的调试为例,简单说明下有关CHF100系列变频器在恒压供水方面的接线及调试,其它系列请对照具体参数。

:1、当使用电阻远传压力表时,压力表与变频器的连接请参照图三。+10V处请串联一个400Ω左右的电阻,AI1接压力表的中心抽头,如需外部启动,请在S1和COM处加启动开关。如图。

参数调整如下表
功能码 参数选择 参数定义
P0.03 0(1) 键盘运行(端子运行)
P0.06 根据需要设置下限频率(没要求不用设)
P0.07 根据电机大小适当设置加速时间
P0.08 根据电机大小适当设置减速时间
P1.12 2 休眠待机(与下限频率同时使用才有效,下限频率必须大于0,没要求不用设)
P2.00 电机额定功率(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1 电机额定频率(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2 电机额定转速(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3 电机额定电压(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4 电机额定电流(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3.01 6 PID设定
P5.11 5 AI1上限值
P7.06 06FF 将原00FF改为06FF,在运行时可按SHIFT键查看PID给定值和反馈值的变化情况
P9.00 PID给定源选择(请根据实际使用选择)
P9.01 给定值(对应P9.00=0有效)
(客户要求压力/压力表最大读数*100%=给定值)
注意事项
1.如压力在50Hz运行一段时间还达不到要求的压力、总跳故障或压力与工频相差太大,一般是电机反转造成,需改变电机转向;
2.如果用水量大,休眠待机功能最好不用;
3.这里只设定了恒压参数和运行方式,其他功能实际使用到时再设定;
4.如正常运行压力稍大或小时,可对应增加或减小P9.01;
5.因压力表最大是6V供电,所以要加400R左右的电阻,分压5V,5V<6V;
6.如压力波动较大,可调节P9.05积分时间,默认0.1S,如增加到0.5S;
7.接好压力表设好参数后,按SHIFT键五次找到设置的压力值后一位(说明书103页P7.08),即PID反馈值,在没有运行时应很小,如没有或很大,即压力表接错,压力表地与电源的阻值应在400欧姆(最大)左右,地与中心抽头应为4~20欧姆左右,电源端与中心抽头应比压力表最大值小10欧姆左右;
8.注意接线正确,电源接R、S、T,电机接U、V、W,电源开关不能使用带漏电保护的,如果有条件压力表处尽量做好避雷措施。
9.压力表示意图:1~3:起始电阻、3~2:量程电阻、1~2:满量程电阻。1接GND、2接+10V、3接AI1(AI2),如图

楼主:
4~20mA型远传压力表的调整

:2、当使用电流远传压力表时,压力表与变频器的连线图请参照下图。

同时必须将控制板左下脚的J16改成下面两个短接。J16为AI2通道电压/电流选择,出厂默认为上面两个短接(电压信号),如需使用电流信号,请将下面两个短接即可,如下图。

参数调整如下表
功能码 参数选择 参数定义
P0.03 0(1) 键盘运行(端子运行)
P0.06 根据需要设置下限频率(没要求不用设)
P0.07 根据电机大小适当设置加速时间
P0.08 根据电机大小适当设置减速时间
P1.12 2 休眠待机(与下限频率同时使用才有效,没要求不用设)
P2.00 电机额定功率(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1 电机额定频率(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2 电机额定转速(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3 电机额定电压(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2.04 电机额定电流(在电机铭牌上查找)
P3.01 6 PID设定
P5.14 0 AI2下限值,如是4~20mA,请设为1V
P5.16 5 AI2上限值(对应20mA)
P7.06 06FF 将原00FF改为06FF,在运行时可按SHIFT键查看PID给定值和反馈值的变化情况
P9.00 PID给定源选择(请根据实际使用选择)
P9.01 给定值(对应P9.00=0有效) (客户要求压力/压力表最大读数*100%=给定值)
P9.02 1 模拟量通道AI2反馈

注意事项请参考例1

网友A(2008-10-16):
现在及招变频器软硬件开发工程师,年薪50万,请有意者发送邮件到converter_serch@163.com

网友B(2009-05-07):
很有用,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