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我想用PLC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的效果,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自生就可以做到

楼主:
是用多段速控制吗,我想通过反馈来实现控制电机的速度,请问可以具体指教一下吗,谢谢:)

楼主:
控制稳定的速度可以达到,改变频率我没试过,怎么实现呀,我对变频器总是了解的不够清楚。

网友B:
用PLC的AO给变频器就可以作到频率通过PLC控制啊
不过要有上位机。

楼主:
楼上的,这块我真的没有搞过,您可以说详细点吗,好像三菱有这个模块吧

网友C:
用串口模组可以和变频器通讯;还可以用模数转换模组控制。

网友D:
用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技术方面没能帮上各位什么忙,但需要滤波器可以与我联系,我公司代理夏弗纳电源滤波器
021-61469602-25或 www.jinnertech.com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模数转换模组吗,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B:
模拟量模块谁家都有
你在上位机做个I/O输出域
你给定一个值0-27648
0对应4MA
27648对应20MA
你变频器选择20MA输出对应0-50HZ
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但我不明白您说的IO输出域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做的,呵呵,别嫌我菜哦。。。

网友F:
当然可以了,这是基本的功能

网友G:
建议你找本变频器说明书好好看,使劲看。变频器专门有两个点诗用于变频调速的。用4-20MA的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

网友H:
用PLC改变变频器速度有许多方法:
1、用段速控制,一般变频器都有8-12段速可由PLC的开关量输出控制。
2、电位器控制,这就与PLC没什么大关系了,但可有PLC控制上拉或下拉来模拟段速。
3、模拟量控制,需要PLC有模拟量输出或加装模拟量扩展模块,代价比较大程序复杂。
4、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如松下等变频器有PWM输入,可由PLC的普通NPN输出点发送PWM脉冲(1Hz~1KHz)来控制。对于没有PWM输入点的变频器也可通过电位器接点引入PWM脉冲来无级调速。只有模拟量和PWM才能引进反馈进行闭环调节。
具体方法和程序可到我的博客上找找(不过多是松下的),还可以E-mail拷我来共同探讨。

网友I:
能的 n/f v/f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