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06):
我公司用的SAMCO-vm05变频器现在出现了个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断了信号,再运行的话,电动机的运转方向就会与原来的方向相反,且变频器就会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知道的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存贮器受到干扰或存贮器已坏。如果是坏了,只能更换!受干扰的话,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注意接地与接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