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有一套直流电机+512C的直流调速系统(左收线)
   电机型号为Z4-112-2  4KW 电枢 160V 电流31.5A  1450转/分 励磁电压180V  电流  2.49A
    该系统使用了5年多一直很正常,今日发生输出转速不稳的现象.
   1)电工 将512C控制器打在电枢电压反馈,则输出电压很稳,但控制器输出最高只能输出70VDC.便断定是测速回路的问题.
  2) 电工检查了测速机,完好;检查了测速机联接,发现联接套有两个齿掉,更换了联接套后;再次开车,故障依然.测速回路实在找不出问题.
  3) 为了进一步确定是控制回路问题,还是电机等外电路问题,电工将此电机的6根线(两根电枢、两根励磁、两根测速)接到另一套同样的调速系统中(右收线),结果是不转。
    我下去检查,断电检查:量左收线控制器的电枢输出端的电阻(即为电枢的电阻),为30欧~120欧,励磁回路及电枢回路电阻和对地均正常;检查右收线,控制器输出端处量电枢回路电阻,为无穷大。
  正常值应为2欧,检测到的左右收线电枢回路的电阻均不正常。

楼主:
进一步检查,发现右收线电枢回咱的快速已烧。(注:右收线原本是正常的,分析应是电工在将左收线电机换至右收线控制器时造成保险烧坏的)
  检查左收线,发现电枢回路电阻偏大且不稳,怀疑电机的碳刷接触不好,处理碳刷后量电机处电枢电阻现象依旧。于是将电机到控制器之间的连线拆下,再次检查电机电阻,为2欧,正常,说明电机没问题。用摇表检查电机到控制器之间的连线,发现有一根线对地绝缘不好(绝缘电阻小于0.5M欧),更换线后,在控制器处量电机电枢电阻,2欧,正常。左收线试车,转速很稳。
  检查右收线的线路无问题,更换右收线电枢回路的保险,试车,也正常。
结论:1)电枢连接线对地绝缘不好导致左收线转速不稳。
   2)电枢连接线对地绝缘不好,导致右收线电枢回路保险烧。(注:电工检修时曾将左收线电机回路接至右收线控制器)。

楼主:
电枢回路对地绝缘不好会导至烧保险,这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会造成:测速反馈时输出不稳而电枢电压反馈时输出却稳定呢?
请大侠们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