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具体描述:用S7-200来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带动转盘工作。
转盘工作有两种工作状态:
1、连续转动,要求转速可调。
2、按设定的转动角度做往复运动,并在两个方向转换点做一定时间的停留(时间可设定)

小弟第一次做运动控制,看了一些资料得知可用Q0。0或Q0。1做脉冲输出,但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2007-05-11):
有哪位大侠做过用S7-200来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B:
变频器就可以了吧 大才小用了

网上现成的不少

网友C:
用S7-200做过伺服电机的控制(和步进电机一样).可满足你的第二个要求,明天上传上来,现在没空.
基本上按向导生成就可以了,如果要自己编的话,要用到PLS指令,该指令在指令树的位置是在计数器类下面(不知为什么).

网友D:
懂了告诉我,我也急用这个

网友D:
懂了 发到我邮箱weijunl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