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与VB

楼主(2007-02-06):
对不起,
小弟是新手,求助还不知道怎么传的!
希望大家给帮我看看我这个VB,这是我看书上的例子做的可是不行报IF 错
希望大家也帮帮忙·~

楼主:
Private Sub Option1_Click()
If plccomm.portOpen = False Then
Dim comm_loop As Integer
Dim plcmonitorErr As Boolean

  plccomm.CommPort = 1
  plccomm.setting = "9600,e,7,2" '波特率 9600 偶校验 数据长7 停止位2'
  plccomm.inputlen = 0 '告诉控制项目当前使用Input 时读取整个暂存区'
  plccomm.p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2_Click()
Else
  plccomm.portOpen = False
  plccomm.CommPort = 1
  plccomm.setting = "9600,e,7,2" '波特率 9600 偶校验 数据长7 停止位2'
  plccomm.inputlen = 0 '告诉控制项目当前使用Input 时读取整个暂存区'
  plccomm.p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Sub

网友A:
plccomm.portOpen = False

plccomm.prtopen = True

第二段prtopen 错误。

plccomm.Portopen

楼主:
流客。
我按你的意思改过可是还出错。
If plccomm.portOpen = False Then
还是这句出错。
是不是我少做了一个控件才这样。我能传给你看看

网友B:
Private Sub Option2_Click()
Else
  plccomm.portOpen = False
  plccomm.CommPort = 1
  plccomm.setting = "9600,e,7,2" '波特率 9600 偶校验 数据长7 停止位2'
  plccomm.inputlen = 0 '告诉控制项目当前使用Input 时读取整个暂存区'
  plccomm.p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Sub

没if哪里的els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