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2-06):
通常说的补偿怎样给它一个具体的定义啊

网友A:
你说的是温度的补偿吧,就是说为了在温度测量中,保证冷端为零度,或者说是冷端温度恒定,所以对热电偶的测量加补偿

网友B:
您说的是桥压补偿吧,
当实际应用场地变化,或使用距离变了,桥压就变了,此时需要补偿,否则输出就有偏差了。

网友C:
补偿(Compensation)定义
     采用特殊结构、附加装置、线路或特殊材料等以抵销由规定工作条件变化所造成误差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