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这几天给单位的一台车床刀台更坏编码器,原编码器损坏,安装上后编码器没有输出,但是此编码器在单位用24V开关电源试验信号很好,后来发现机床上面的24v的ov和床身是相通的,而刀台厂家要求刀架编码器的0v要求用电源的信息地,不得不临时拉线用另一块电源带刀架编码器,不过结上后仅仅输出10V,不过将输出的信号线和系统的输入口断开,24V的输出又正常!百思不得其原因,哪位高手给解释解释吧,多谢多谢了!

网友A:
编码器的输出极性与接收设备的极性相反的(PNP~NPN),应选用推拉式(push-pull)输出的编码器。
www.gemple.cn

网友B:
编码器没问题,刀架接线端子是否接地,用万用表测一测。

楼主(2007-06-30):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用错了!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