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请问:
 电磁换向阀型号  SWG-03-3C4和  SWG-03-3C2  有什么不同?  可以互换使用吗?
 3C4和3C2,油路位置不同吗?
 换向电磁阀 A B P 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不能换用用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厂家的电磁换向阀,我看榆次的3C2是O型的,而3C4是Y型的。他们的4口油路是不同的。
   P是高压油进口,T是回油口,而A.B是通油缸口的
我是搞电气的,只是目前也正搞这方面的电气控制,所以不得不对此了解

楼主:
同行你好:
我虽然也是搞电气的,以前一直没注意电磁换向阀这方面的事,现在要用到时才发现也有这么多学问,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
我们用的电磁换向阀至少也20多种,牌子很多 国产 台湾 进口的多有,最多是02-3C4和03-3C2这两种,3C4和3C2虽然油路不同,但实际应用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谢谢你的回答,希望能多交流交流!
我的QQ:253113315记得有空加我哦!注:工控论坛.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好:
    其实搞电气了解油路很好理解的,它就像咱们电路的电流一样,电磁换向阀就想咱们电路的转换开关。
    有时间多多交流,我的qq是4458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