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7-02-06):
各位高手好:
      我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超声波传感器来采集信号输入到研华的ADAM模块,因为超声波是两线制的,我做实验的过程中没有用隔离器,我是将超声波的一端接电源的正极(+24),另外一端接250欧姆的电阻在串联到电源的负极!然后用两根线并在250欧姆的两端输入到ADAM模块的两个通道,我想问这样接有问题吗?
    然后,如果我用到隔离器的话该怎么接?我的ADAM4017+是提供最多10伏的电压,那么我是用有源还是无源的隔离器呢?无源的信号输入端只接传感器的一端,另一端直接接模块吗?还需要用到250欧姆的电阻不?如果是有源的是不是就直接将超声波的两端接在隔离器的输入端,而隔离器的两输出端直接接模块的一个通道的正负极?谢谢高手回答啊!再下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