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急,急,急!
各位高手好:
      我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超声波传感器来采集信号输入到研华的ADAM模块,因为超声波是两线制的,我做实验的过程中没有用隔离器,我是将超声波的一端接电源的正极(+24),另外一端接250欧姆的电阻在串联到电源的负极!然后用两根线并在250欧姆的两端输入到ADAM模块的两个通道,我想问这样接有问题吗?
    然后,如果我用到隔离器的话该怎么接?我的ADAM4017+是提供最多10伏的电压,那么我是用有源还是无源的隔离器呢?无源的信号输入端只接传感器的一端,另一端直接接模块吗?还需要用到250欧姆的电阻不?这个250欧姆的电阻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如果是有源的是不是就直接将超声波的两端接在隔离器的输入端,而隔离器的两输出端直接接模块的一个通道的正负极?谢谢高手回答啊!再下感激不尽啊~~~~~如果方便,请高手加我啊,本人不胜感激啊~~~290040735

网友A:
如果模块是无源输入,采用配电器;若是24V有源输入,直接接入或用隔离器;  接250欧姆是不是将毫安信号转换成1`5V电压信号?

网友B:
主要看ADAM模块接受的是有源还是无源信号,接250欧电阻是把4-20MA转为1-5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