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请大侠指教,干式电力变压器温升超过80度[温升限值100]会有不良后果吗?有什么好方法令其降温

网友A:
变压器的降温无非这么几种!你是干式的,只能用风扇,要不就装空调!要不降负荷!对电器最可怕的就是高温!对绝缘是摧化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降温无非这么几种!你是干式的,只能用风扇,要不就装空调!要不降负荷!对电器最可怕的就是高温!对绝缘是摧化剂!

网友C:
我們公司有80多個干式變壓器﹐據我所知一般情況下不會有那么高的溫升﹐1是要檢討一下是否有過載的現象﹐2是要看你的運行環境通風是否良好。3。若是新投入運行的就要檢討一下變壓器的質量。長期高溫運行會縮短變壓器的使用壽命。上面兩位大蝦言之有理。也是個好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