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6):
大家好,我碰到一个难题向大家求助,公司有一台加工机,主电机保持转动,工作时气动离合器使主电机与负载连接,停止时电磁阀控制气动阀放气使离合器脱离同时抱匝,金属接近开关到位信号提供PLC到位信号,现在为什么负载停的位置经常性的不一样,有时多走 有时少走几个齿距,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主电机就是普通的11KW 6 POLES,市电驱动.多谢 多谢.

网友A:
你为什么会觉得不正常呢?

网友B:
气动阀是不是漏气了

网友C:
你电机的负载是恒定的吗

楼主:
负载是恒定的

楼主:
原先以为是放气管道没有及时放掉空气,导致离合器不能及时脱开,抱闸没能及时释放,后来更换过放气阀  还是有.

网友D:
是不是抱闸没调好

楼主:
不是把
我想问下电压对电机速度的影响是怎样一个程度呢 我估计可能是电压不稳,导致主电机速度不稳定。

网友E:
考虑一下机械阻力,转动轴承,抱闸片是否磨损,气压的稳定性,

网友F:
估计是电磁阀线圈上电压不足以及阀内有机械阻挠,造成开阀慢,从而排气流量减慢以致抱闸迟缓!

网友G:
你门的要求的精度可能低,最好改变频器控制比较好些。